今天发一个关于联想L440开机瞬间掉电的维修

楼主(2017-09-19):
如题 昨晚快下班了接到同行送修L440一台 不开机 拆开裸板测试 开机0.23瞬间掉电 测量主板无明显短路地方 测量电压除了显卡供电各电压也瞬间出来了 包括CPU电压  以前修华硕修到过这种问题 直接断开显卡供电 开机电流上去了 接屏 顺利点亮 这种基本就是显卡短路了 顺便量了下显卡电容 全部阻值为0 但是显卡供电线圈是有10欧姆的阻值的 确定显卡挂了维修也就到此结束了 接下来是换显卡还是改集成全凭客户定夺 关于这个机器掉电问题迅维上也有很多求助的 但是没有一个找到症结所在 特发表下个人经验 另外这机器没图纸 对于没图纸的机器 细心点多想想办法还是能有思路的

网友:
显卡短路  上电保护了 ,,,,,,,,,,,

网友:
前几天刚一个l430 加电瞬间掉电的  没修好

网友:
显卡短路 , 上电保护了..........................

网友:
显卡短路 , 上电保护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可以也碰到过一个联想的也是显卡短路了不显示

网友:
换显卡黑胶看差就不想弄啊,能同意集显最好 !!

网友:
显卡短路了啊

网友:
有时候就是这样,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
没图纸修机器 太费事     显卡短路保护

网友:
这个机器 修过一两台 biOS 坏的  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应该是显卡短路了吧

网友:
显卡短路  上电保护了成集显了客户也接受?

网友:
奶奶的 这机器还非得把显卡摘了才行 否则风扇报错 热敏报错

网友(2017-10-19):
之前也修一个显卡短路的,改成了集显。

网友:
显卡供电电感拆了 亮机不会报风扇错误吗? 我拆了就报风扇错误 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