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服务器简单维修,真正的送钱机器...

楼主(2017-09-19):
来时客户说因为放了很久,然后就不开机,而且放的地方好像有点潮,然后自己上电
试了试,点开之后风扇一转就掉电、
报价后拆机,仔细观看主板后发现问题,

拆除,再次上电,亮机。

网友:
我看图片是腐蚀了

网友:
看样子是什么短路啊!!放着没有使用会短路??

网友:
这个接口貌似风扇吧  电容短路、、

网友:
电容 爆掉了,, 真的是送钱的故障啊 ,捡干鱼

网友A:
图片哪里的问题  用屏幕画笔  标出来  不好吗

网友:
服务器也能捡到这种活   这钱捡的 跟抢没区别了

网友B:
最好能够标识出来,让我们看更容易些。

网友C:
我看不见在哪里出问题啊,楼主最好做一下标记,反正这种故障应该只有你这张主板才会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哪里的问题  用屏幕画笔  标出来  不好吗

as改了改了,本来听清楚的能看见风扇口旁边的电容腐蚀,可能截图的时候没截好吧,变得模糊看不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不见在哪里出问题啊,楼主最好做一下标记,反正这种故障应该只有你这张主板才会有的

图改 了一下,红快标识了。本来挺清楚的图截图可能没截好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能够标识出来,让我们看更容易些。

重新上传了一下图,专门标识了那个电容,就在风扇接口上面那

网友:
电容漏电引起某些芯片工作不正常了吧。其实很多人光看到服务器,心理上就已经打败自己了。

网友:
这种服务器修得不多,还好这个地方明显坏,如果不明显的话,可能查起来就麻烦些吧。有些电解电容也会短路,引起12V对地,取掉也可以好一部分

网友:
贴片电容短路了导致的把,,,,,,,,,,,

网友:
这个修一下可以够修多少块的台机主板的了

网友:
这主板是什么型号,能否告知,附图。谢谢

网友:
我就问你捡了多少钱 几位数的可否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