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85主板无时钟引起重复上电掉电无显示维修f

楼主(2017-09-19):
华擎 B85 主板无时钟引起重复上电掉电无显示维修

ATX 排插的橙 3.3V,红5V,黄 12V,电压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量取各大供电,情况如下:
         内存供电:1.52V,正常
         桥核心供电:1.05V,正常
         桥 1P5 供电:1.53V,正常
         统一 CPU 供电:1.78V,正常

貌似都在正常范围,量取 PCI-E 显卡槽的 A11 复位信号点和 A13,A14 时钟信号点,发现都是 0V 的低电平信号,这是不正常的,正常应该是复位 3.3V 左右,时钟在 0.3V-0.5V 之间。因此判断,此板缺少全板时钟信号。

时序:

当各路基础供电正常之后,IO发出 APWROK信号到 PCH桥,桥在收到这个信号之后,内部的 ME模块部分通过和 BIOS芯片链接的 SPI总线,读取 BIOS里面的 ME固件信息,进而配合桥外置 25M晶振,桥里面的时钟模块开始工作,进而发出全板时钟信号。且延迟发出CPU_PG信号和 DRAM_PG信号给 CPU,通知 CPUCPU供电正常,内存供电正常,CPU在收到这 2 个信号之后,配合时钟信号,发出 SVID信号给电源管理芯片,电源管理芯片应答 CPU的请求,发出适合CPU 的供电,进而CPU 内部各项模块电路开始工作。而此时电源管理芯片发出VRMPG信号,经过三极管或者电阻改名,变成 SYS_PCH_PG信号给桥,桥接收到之后,发出全板复位信号,CPU再收到复位信号之后,发出寻址指令开始通过 DMI总线到桥,在通过SPI 总线到BIOS,片选上BIOS 并反馈给CPU 之后,CPU正式开始跑码,进而主板进入上电自检状态。那么

现在就要找 APWROK 信号是否被桥接受到。

此板的 IO 是 NCT6776D,82 脚便是 APWROK 信号发出引脚,实际检测,有 3.3V 的高电平信号。且通过跑线,一路跑进桥芯片底部,中间无断线痕迹。PCH 无加焊痕迹,压桥芯片也无济于事,因此能确定,此信号被桥正常接收到。
此时桥边上的一个8 脚小贴片芯片和电感引起我的注意,此芯片型号为 RT8065,是个PWM+MOS 复合型芯片。专用于电压要求不高,电流强度低的模块使用。而华擎最喜欢在部分主板上面,用此芯片为桥内部的 ME 模块提供供电。在这里引申一下,关于 ME 模块供电和桥供电,其实都是 1.05V 的电压。低端主板,为了省料省成本,那么这两路供电是链接在一起。部分稍微上点档次的板子,为了稳定性,特地分开设计。
量这个电感,发现电压为 0V,说明根本没有 ME 供电出来,自然 ME 模块都不会工作。围绕RT8065 的 3 脚 EN 和 4 脚供电,发现都有高电平信号,因此可以下结论,此芯片损坏。料板里找个全新件替换之后,再次上CPU,主板已经开始跑码,上内存上硬盘接显示器做系统,一路测试下来都很稳定,板子算顺利修复

chenhaolong1990 -5 -5 抄袭帖!
瞧瞧嘎嘎 -5 -5 发错版块!

网友:
B85以后 都多了个 ME 供电啦

网友A:
华擎B75之后采用单独ME供电设计的电路用的比较广

网友:
那个四边都有脚的小芯片里集有场管就会爱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擎B75之后采用单独ME供电设计的电路用的比较广

大神   看来经常修啊

网友:
楼主的那个时序总结   资料挺不错的

网友:
楼主时序分析的不错,收藏了,加分。

网友:
师傅对故障分析的清楚且到位,谢谢分享!

网友:
收藏起来   以后肯定能用上!加分鼓励

网友:
LZ思路清晰,时序分析的很到位,加分支持

网友C:
转我在百度贴吧发的贴,还不注明出处这样好不?虽然我不收版权,但好歹是我的劳动成果。
http://tieba.baidu.com/p/4986250 ... &cid=0#104239516801

网友:
马丹,我都想骂人了。这帖子不明显是轩辕大大的作品吗、我还特意看看楼主id,以为是轩辕小号呢。轩辕大大虽然大度,但是楼主应该写明转发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   看来经常修啊

这阵子修的华擎B75比较多 都是ME供电问题  我都是在电阻位直接补上一个电阻  让桥的1.05和ME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我在百度贴吧发的贴,还不注明出处这样好不?虽然我不收版权,但好歹是我的劳动成果。
http://tieba.bai ...

果然是思天的贴子

网友D:
这个思路相当的清晰  必须加分必须加分必须加分

网友E:
哈哈,经常看思天的贴子的人会很熟悉那个测试机器的HP的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经常看思天的贴子的人会很熟悉那个测试机器的HP的显示器

呵呵,同感。直到看到倒数第二图时更加确定了

网友:
再来个图片杀,楼主你能立马搭建出相同环境又有相同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我在百度贴吧发的贴,还不注明出处这样好不?虽然我不收版权,但好歹是我的劳动成果。
http://tieba.bai ...

我说这帖子风格怎么看着那样熟悉,原来是大神制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思路相当的清晰  必须加分必须加分必须加分

你也没仔细看啊           看你这回复就知道是在灌水        他这是转贴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他是时序,是错的,关于VRMPG部分

为什么说是错的?

网友:
思天大神确实是厉害阿

网友F:
8X的复位时序图,已经发给你的qq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8X的复位时序图,已经发给你的qq了

我没有收到啊?

网友C:
感谢“划破夜空”指正,因为想着是发帖吧的,因此在语法上没有太多的讲究,结果现在看来,这图上的时序总结会引起歧义。
在这里我要说明的是,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VRMPG,不受APWROK与PWROK的影响,因为1150板子,板子上能测到的CPU供电是统一CPU供电,只要满足EN,反馈,供电三大要素,就会发出1.7V左右的供电给CPU,同时电源管理芯片就发出VRMPG信号给PCH。当PCH接受到这个VRMPG信号后,然后又接受到APWROK,PWROK,25M晶振等的配合下,发出全板时钟,进而发出CPU_PG,最后发出全板复位。当CPU接受到桥给的CPU_PG以后,CPU内部模块开始工作,发出SVID波形给电源管理芯片,电源管理芯片就会输出适合CPU需要的统一CPU供电。CPU内部的VTT总线模块,VCCSA代理模块,VCCPLL锁相环模块会得到相应的电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阵子修的华擎B75比较多 都是ME供电问题  我都是在电阻位直接补上一个电阻  让桥的1.05和ME共用

我也有一块华擎 B75 PRO3,也为ME供电坏了,用了同样的方法补了一电阻连接桥1.05V,但不起作用。其结果是每次强制短接ATX绿线开机+开关键触发 才可以启动。这是怎么一回事? 能否提供一些办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也有一块华擎 B75 PRO3,也为ME供电坏了,用了同样的方法补了一电阻连接桥1.05V,但不起作用。其结果是 ...

首先你确定你的主板问题是否加电
如果不加电查ATX3.3VSB和PCH3.3VSB 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接着查各路供电和信号电压
如果和我的主板一样你可以直接测桥边上的PL6是否有桥ME供电1.05V 如果没有  在电感左下脚有一个空位补上电感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感谢“划破夜空”指正,因为想着是发帖吧的,因此在语法上没有太多的讲究,结果现在看来,这图上的时序总 ...

轩总,看到你文章的VRMPG,不得不说一下我碰到的一桩往事,是1155的板子(1155,不是1150)。
说是启动后,cpu电压先是1.09,然后跳到0.8v,根据理解这0.8v应当是在cpu收到 DRAMPG PROCPWRGD后发出了SVI给cpu电源芯片,随后cpu供电模式发生切换,电压从1.09V跳至0.8V.
我掐着这两个cpu电压时间,重新启动,测量cpu电源芯片发出的VRMPG(给桥),发现无论cpu电压是高是低,VRMPG始终高电平。 这也与通常说的时序不符: cpu在收到两个PG后发出SVI给电源芯片,待cpu供电正常后,电源芯片发出VRMPG给桥,然后桥发出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G:
轩总,看到你文章的VRMPG,不得不说一下我碰到的一桩往事,是1155的板子(1155,不是1150)。
说是启动后, ...

如果是芯片预设电压,大部分是不会出VRMPG信号,即便出VRMPG信号,因为APWROK或者PWROK信号为就绪的情况下,也不会有全板复位出来。你这个板子,如果不上CPU,那么会不会有CPU供电出来?我记得如果有预设这类的电源管理芯片,一般不上CPU都会有CPU供电出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确定你的主板问题是否加电
如果不加电查ATX3.3VSB和PCH3.3VSB 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接着查各路供电和 ...

启动后就掉电,然后又自动重启掉电.....,测到南桥端和 ME端均为1.05V,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启动后就掉电,然后又自动重启掉电.....,测到南桥端和 ME端均为1.05V,

明显缺电压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缺电压引起的

缺 ME1.05V吗,已经连了桥电压。 强制开机时可以的

网友:
又看了一遍前面关于B85时序,参照 GA-Z87P-D3.
1: 见桥在收到3个PG信号后(SYSPWROK APWROK PCHPWROK),照样发出了像6系7系的 DRAMPWROK CPUPWROK 给CPU, 其中DRAMPWROK的电压很明确由DDR15分压得到1.02V ,但CPUPWROK的电压就看不出了,不知道这个电压到底是多少?
2:桥发完上述2个PG给CPU后,紧接着发出了全板复位,这里问题来了,如果CPU还没有得到基于SVI的电压,那这全板复位还会发出吗? 如果继续发出,直到CPURST后,CPU会在没有SVI电压的情况下继续跑码从而完成整个启动吗? 如果行,那CPU即便没有得到SVI电压(只有预设)也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时序总结我给留存下了,不过转别人的贴起码做个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