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H61主板

楼主(2017-09-19):
一块技嘉 H61 主板 一转一停 有没有人知道是 什么坏了 共电都正常
主板
技嘉

网友:
刷过BIOS没有???????????????

网友:
缺电压 啥的吧 这玩意 不过内存 都会这样

网友:
技嘉主板要坏贴片电阻或三极管或场管。

网友:
技嘉的这个主板 风扇转下停 原因有很多 缺供电 缺PG BIOS不对 内存条件不对

网友:
这主板跑马没有,有没有跑马到内存。。。。

网友:
应该是没过内存吧,我上次内存没插好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