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p 4G不能用

楼主(2017-09-19):
今天接了个6SP 4G不能用。 这个怎么修 我还没遇上过这个故障的,机器其它正常用,客户不让刷机。
刷机

网友:
先备份下资料,还原网络试试。2G有吗?要修主板先换射频IC试试。

网友:
先干了中频IC再说

网友:
先查UHBPA_RF工作条件,看电路图通道,架假天线,一步一步查

网友:
先看看 3大运营商是不是都没有4G 没有4G 就干射频

网友:
进水的话 看看 射频 有没腐蚀

网友:
有的信号问题是让人头疼啊。。。。。。。。。。。。。。

网友:
功放看看啥情况。。。。。。。。。。

网友:
换中频 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