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7520 安装 显卡驱动蓝屏

楼主(2017-09-19):
戴尔 7520  安装独立显卡驱动 蓝屏  显卡型号216-0834065  加焊 还是必须得换呢 ?谢谢迅友

网友:
拿下来重植球试试吧,加焊恐怕用不久。如果有可靠稳定的替换芯片,那么就替换了。

网友A:
加焊能不能好 这才是关键 我遇到显卡供电管出问题导致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能不能好 这才是关键 我遇到显卡供电管出问题导致蓝屏

不是显卡 芯片的问题吗?    那我先查下 供电

网友:
需要取下来  要不换有一个也可以!!!!!!!!!!!!!!!!

网友:
现在的显卡一般需要换吧,别的不是很稳定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需要换芯片处理的,显卡芯片故障了

网友:
蓝屏代码0000000000000116吗,  那必须的换显卡

网友:
各种代码 ,不是固定的 。我上午重新装的系统然后就卡WIN LOGO 了。

网友:
装个原版系统试一下,有时候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装驱动蓝屏,这种故障,建议还是先软后硬,先换个系统装,WIN7  WIN10 。。。再就打官方驱动看看先,不急换显卡

网友:
这种一般都需要换吧,加焊一般不行

网友:
很明显显卡已经挂了,换 显卡吧。

网友:
管网下驱动试试   不行就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