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战神 K650D-I5 D2 掉电

楼主(2017-09-19):
客户送过来说不开机,接过机插上电流触发到0.045直接掉电,三几句打发客户留机,这款机待机只有3V,5V是触发才有的,电流0.045掉电,明显缺电压,一直查二级电压,都正常,上论坛查了一下,都说PQ58,PQ23之类的,这些都正常,搞死我了,最后查到VIN-CPU主供电没有,我也晕了,0.045已到CPU供电了,PR87电阻坏了,更换电阻电流直冲,搞定

网友A:
为什么一直要查二级电压?想偷懒

网友:
维修拆了什么配件我还没看懂呢一脸蒙

网友:
学习了   谢谢了  谢谢了 多多学习

网友:
这机器通病多的不行  四五处  果然便宜没好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一直要查二级电压?想偷懒

因为小电流  看着像二极电压故障

网友:
触发后电流0.045,到cpu供电了,为什么电流那么小呢 大神能不能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