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又一个联想笔记本通病,暗屏门被发现

楼主(2017-09-19):
又一个联想笔记本通病,暗屏门被发现
现在的笔记本屏幕,基本用的是小口屏,联想也不意外,几乎统一采用AU 的屏,但是这款AU  B140XTN03.2 屏幕,经常会出现暗屏状况。大概都是经过一年或者2年时间自动暗屏。大概是采用了L10216 升压系统导致,一般状况是升压电容击穿,保险烧断。 但是更换这两样后 基本都不会好,还是不出背光或者背光闪烁后暗屏。这种情况可以再更换升压电感和二极管来解决,但是我觉得这种更换并不耐久,我采用完全改变他升压板。看图说话。图中只是连接了 19v GND 和LED EN 三根线

笔记本暗屏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458-1.html

网友:
这个什么原理啊??我是不明白了,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
这个什么原理啊??我是不明白了,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呢   什么型号的本

网友:
安屏  楼主厉害了   学习了,,,,,

网友:
换通用高压条呗,,,,,,,,,,,

网友:
方便,快捷,通用高压条才6元一条

网友:
                       哈哈啊,暗屏三板斧

网友:
楼主修的多了才会发现这样的通病                   、

网友:
楼主是哪款笔记本啊  还有原理能讲解一下吗

网友:
换通用高压条的那位  这是LED的屏

网友:
这样倒是稳定,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在所有机器上都可以用,

网友:
这个问题遇见很多   这样子修的倒是很少

网友:
这样稳定不

网友:
图片怎么加载不了怎么回事?是我网络有问题吗!

网友:
改背光,要注意排线哦。。。。。。。

网友:
你这样改稳定吗

网友:
这样的话  安装方便?

网友:
这种问题没遇到过 可能维修量比较小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怎么加通用高压板吗,

网友:
标题应改为友达屏幕的通病,屏幕本身问题,跟联想没关系的吧。

网友:
改 高压吗,哈哈,遇到了, 是屏跟客户说换,还可以捡个屏

网友:
这样改法没必要,不安全也不一定耐用。修复原电路才是最好的。这款屏没背光好多一部分是亮度控制去了那长长的大芯片引起的。

网友:
楼主的作法是不是剪下另外一块屏的高压部分,改装在暗屏上呢?

网友:
楼主这是从新来了一块高压部分吗?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
为什么没用?是因为电容没有换一样大小的吗?么有试着换拿两个管子?

网友:
楼主加分了 但是只看见飞了线具体怎么回事能说下

网友:
感觉这帖子不适合小白看。。。。。。

网友:
在华硕本子上遇到好几次AU屏暗屏,但现象是插电正常,电池暗屏,,,,客户都没选择修。。。

网友:
焊的哪里 焊的什么线楼主等于没说

网友:
机器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没看懂咋回事

网友:
楼主厉害啊 思路很清晰 几下就解决了

网友:
前天碰到一个华硕X454的换了电容和保险还是闪,今天又碰到一个华硕X454,换了电容和保险,就只能在LOGO那里亮一下就暗了。楼主能不能具体说清楚一点

网友:
先换好屏给客户,旧的修好再卖了

网友:
这样接不知道稳不稳定但是装不好装啊楼主考虑过这点没有

网友:
这样太麻烦了吧,我都是换电容和保险就OK

网友:
谢谢楼主 我又学了一招

网友:
是你没讲清楚,。?还是我没看明白 。。。

网友:
如果高压部分修不好的话 我都是在坏屏上的升压板剪下来改在上面大家可以试下

网友:
光有图纸,没有原理和进一步介绍吗?

网友:
能否关键地方写清楚呢。前面无关紧要,后面给个图就了了。不敢恭维。不加分了就。

网友:
买的通用背光改的电路。好用吗?在哪里买的?

网友:
没看懂 你就把3根线连接上 他本来就是痛通的

网友:
改的高压板啊 原来的高压修了用不久了?

网友:
这个屏我修到有4张都是19V断路烧保险和电容。修好都像楼主说的一闪一闪的只后就暗屏。都只能拿去专修屏的修

网友:
是改装了一个 小板?

网友:
这个方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啊,毕竟不知道原理。不过还是要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大神懂得
对于原理
小白的我一头雾水

网友:
直接拉屏的19V EN 地 强制开启 按道理来说应该是调不了亮度

网友:
拆 的 条 能 装 进 去 吗?

网友:
平时基本上没有时间这样去修 直接换屏了

网友:
就是废掉原升压电路,用通用条改对吧

网友:
对于屏电路,如果有系统的分析就好了,多谢分享

网友:
是你没讲清楚,。?还是我没看明白

网友:
这样也不一定稳定。。。还有安装也是个问题。。

网友:
我这是三星屏,伪黑屏无背光,led供电保险开路,电感对地4欧,查外围都正常,确定升压芯片挂了,手上也没废板,芯片查不到,正发愁怎么搞

网友:
这个屏,我前两天修了一片,和你说的一个情况

网友:
楼主修的多了才会发现这样的通病

网友:
改升压板?小白我真的没看明白。!

网友:
怎么个接法 原理是什么呀!!!!!!!!!!

网友:
高压升不上去
是断线了吗还是改了高压板

网友:
可以不用花钱,剪一片坏屏上的升压电路,飞线解决

网友(2017-11-01):
我修过这屏,其实问题是出在电感上,电感坏了导致输出脉冲电压过高将电容击穿,继而就烧保险。更换后能管上一两年可以的啦,换上质量好的元件也许能用更久。

网友:
我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 只不过换的不是电容就是保险

网友:
屏的问题吗?一般暗屏保险烧的比较多

网友:
学习了 多谢楼主的无私精神 下次修到此机器注意了!

网友(2018-10-19):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2022-08-19):
楼主,真是太感谢你了,我这一个联想,屏幕用的B140XTN02,背光不亮,电容短路保险烧了,换了之后还是不行,换了二极管不行,又订了芯片L10216,装上还是不行此时都无语了,一个帖子一个帖子的看,直到翻到你的,瞬间恍然大悟,换了电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