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4A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7-09-19):
自用的红米4A进水后开不了机了,今天拆机后发现有个元件被击穿了,请教大神,这个到底是什么元件?
注:下图中紫色框选的元件!

网友:
是不是显示屏的升压电感呢?旁边是升压芯片。

网友:
是的,小升压电感,2*2.5规格的,谢谢!

网友:
升压电感断路?????????

网友:
祝迅维越办越好!祝迅维越办越好!

网友:
原以为这个是个二极管什么的,烧糊了,拆下来测了测,发现阻值接近0,以为是击穿了,后面查了下是生压电感,先换个试试吧,估计还有其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