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 ver:4.2 不通电 强行上电点亮正常

楼主(2017-09-19):
同行送来一块联想ih61m 不通电 强行通电一切正常、 一看晶振  io 都换过bios都刷了。。老实的查上电条件吧。待机3.3v正常 开机排针3.3v正常 io用的是nct6776f   61脚3.3v  63脚5v正常 查到101脚 rsmrst  没电         ramrst是3.3vsb经过两个电阻过来的 测3.3vsb 也没电 我想着测了一下 3.3v是有的怎么到这就没了。一看图纸 我刚开始测那个是3.3vsb-lan。。。    待机芯片是3730s 手头没有。 看点路图上还有一路3.3vsb-lan转3.3vsb没有用 在中间加了个0欧的电阻问题解决。。  另附ih61m ver4.2 图纸一份 联想IH61M

网友A:
有图纸就好修的多,这个板子幸好也有零件位置,不然追线找问题也是很蛋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就好修的多,这个板子幸好也有零件位置,不然追线找问题也是很蛋疼的

其实台式机主板还好,跑线也好跑一些

网友:
你要换成笔记本,得跑断气.无图无点位得那种

网友:
台板  故障稍微复杂一点的  注意   是稍微   我就不修了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这里坏我还是第一次见,可能平时修的少吧,一般这板我都是刷个bios就好了,这几天修了两个都是刷bios好的。

网友:
联想IH61M ver:4.2这主板碰到也是刷BIOS好的。。。

网友:
我在想,为什么在没有RSMRST#信号的情况下,强行上电还能点亮主板?

网友:
路过学习了。顶上,终于不用认证可以看帖子了!

网友:
强上电能检测到CPU并且能亮机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吧,无待机电压,,,,..

网友:
这类技术贴,我只能膜拜了,慢慢学吧

网友:
多数是8脚待机芯片上下拉贴片电阻变值造成。

网友:
谢谢分享你经验,需要好好学习新技术

网友(2017-11-28):
我正好需要图纸,谢楼主分享图纸。我的刷了bios也不亮。

网友:
不通的主板,强行通电,不会燃烧主板吗?不是要查那里短路,把故障排除吗?才通电吗?请赐教!

网友:
这样都可以啊,厉害了楼主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手头上有2个这样的板子,一个通电没反应,一个通电后断电

网友:
多谢楼主的分享,在下新手路过,学习中

网友:
又学习了,感谢师傅分享。努力学习中,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V星代工的 试过一块联想H61V星代工的 不上U跟内存不触发!!!

网友:
楼主这样接不会导致短路吗?万一那个八角短路呢?

网友:
刚刚好有一块一样的主板 谢谢楼住 修好 !

网友(2018-01-10):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受益匪浅

网友:
我是路过学习的,支持一下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谢谢!学习了,先下载图纸看看。

网友:
这种板我修过很多都是BIOS的问题。楼主有图纸很好修

网友:
有图纸事倍功半,还有楼主的耐心好,遇到不芯片的主板头疼、

网友:
会不会q129有问题或者待机芯片的条件不满足导致的没有电压那

网友:
没有待机 强行上电还能亮机 正常都是pson 断

网友:
用另一个待机电压来修,这个想法很巧。。。

网友(2018-02-24):
这技术好啊

网友:
感谢楼住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主板我还不怎么会修 一般我修主板都是打酱油的

网友:
联想IH61M ver:4.2这主板碰到也是刷BIOS好的。。

网友:
台板找图纸绣的人不多 关键是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