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80无cpu供电

楼主(2017-09-19):
有时候可以开机有时不能开机你们碰到过吗????????????

月饼 -20 发错版块!

网友:
你要把你的问题描述出来才行。CPU无供电这个问题你问的太模糊

网友:
我和你一样,都是小白白不知道修机子从哪里开始。

网友:
都是小白白路过 咋办。。。。在线的的那个

网友:
王八管子坏了肯能性比较大。。。。

网友:
铁皮MOS  电源管理芯片  CPU三件套 换了肯定OK的

网友:
肯定碰到过

网友:
没有,都是摸摸就好了,不管他,,,

网友:
铁壳上管损坏,量一下哪个通了,量不出来直接摸哪个温度高

网友:
搜索提示金币0,无法搜索,所以跑过来回帖了

网友:
刷个EC BIOS 看看 可以不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