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X000000009F

楼主(2017-09-19):
一台DELL的7420三代I5 HM77 GT630M 双显卡 版号是DA0R08  蓝屏 0X000000009F 不定时蓝屏 焊了显卡 和桥 换了U 都不行, 最后把PQ24和 PQ18 不让他G级控制,短接 装机测试 好了 ,插电源待机有点偏高, 电池没事 ,应该+3V_GFX提前出来,有电流,希望给大家带来帮助,

网友:
接集呗, 不修那么多

网友:
楼主厉害了  有大师 风范  小弟佩服、

网友:
收藏希望以后遇到可以秒杀

网友A:
楼主这意思好像没找到根本原因啊,有没有换那两个管子试试呀

网友B:
待机变高   电池耗电就快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变高   电池耗电就快啦

电池的时候 待机么出来 电源的时候 待机才能出来 不存在耗电快

网友:
今天有台5420 和7420 版号一样  死机 正在测试 换了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意思好像没找到根本原因啊,有没有换那两个管子试试呀

懒得折腾 之前焊显卡 好了几天 焊南桥好了 几天 返修啊  后来直接短接  一直没回来

网友:
能解决问题就行,一般这样的蓝屏我更相信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蓝屏  修的挺烦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