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电容 R:电阻,那么SCR是代表什么?

楼主(2017-09-19):
        FSP180-50plv没有5VSB,经查发现一个三脚管子击穿,板子丝印为SCR,,芯片丝印为R6G,C:电容 R:电阻,那么问题来了,SCR是什么???

是边上三条腿的管子啊,不是那个十脚芯片~~~这个管子板子标号SCR1,请问SCR代表什么元器件??

网友:
好久没修过电源了。烧得看不到了。

网友:
迷迷糊糊 啥都看不见  洗洗睡吧  换新的

网友:
这个是无能为力了,除非有图纸,换吧

网友A:
全汉的很多芯片都是自己设计制造的,芯片上的丝印一般都是内部号,要更换维修很麻烦,看楼主运气了,如果能找到差不多的可以代换的可以维修下,要不然,想要修复很难的。

网友B:
怎么感觉是TL431电压基准芯片呢,旁边的两个四位数的估计是分压电阻

网友(点评):
8腿封装的431虽然是有的,但很少见,而且空脚也有5腿之多,不像照片中这样看不到空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是TL431电压基准芯片呢,旁边的两个四位数的估计是分压电阻

是边上三条腿的管子,不是说那个大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汉的很多芯片都是自己设计制造的,芯片上的丝印一般都是内部号,要更换维修很麻烦,看楼主运气了,如果能 ...

你好,不是说芯片丝印,是说板子丝印SCR代表什么元器件?

网友(点评):
SCR是可控硅,既然是三脚器件,那这个倒也是可能的

网友:
可能是三极管  不过呢你可以上淘宝查一下 有卖

网友:
可控硅编辑
可控硅(SCR: Silicon Controlled Rectifier)是可控硅整流器的简称。可控硅有单向、双向、可关断和光控几种类型。它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寿命长、控制方便等优点,被广泛用于可控整流、调压、逆变以及无触点开关等各种自动控制和大功率的电能转换的场合。
单向可控硅

网友:
电源没心思修,不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