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N141WD-L05 型号三星141宽屏LCD屏幕的码片程序,有的兄弟麻烦发一份了。

楼主(2017-09-19):
LTN141WD-L05 屏幕型号,手里有2片DELL笔记本上拆机下来的屏幕,用在HP系列的老机器上灰屏,不能正常显示图像。
有这个屏幕通用的原始程序的兄弟麻烦发一份了那,老掉牙的东西了,扔掉怪可惜的。
是不是码片里面有DELL机器的专用程序那,我用在DELL D620型号老机器上就显示正常,装在HP系列老机器上就灰屏,唉,吐血那。

有程序的兄弟麻烦上传了下了,那个兄弟救急下了,万分感谢。

网友A:
DELL的屏幕上  好像有码片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的屏幕上  好像有码片程序的

是的,你有这个型号屏幕的通用程序么,应该不是DELL机器上的拆机的三星屏幕的程序都可以 。扔了怪可惜的那

网友B:
找个14寸坏屏幕把bios对换就可以了,,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个14寸坏屏幕把bios对换就可以了,,不用那么麻烦,,

屏幕背部电路的芯片不一样,不能随意对换吧,老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幕背部电路的芯片不一样,不能随意对换吧,老兄?

只需要吧屏幕的BIOS芯片对换就可以啦,,都是通用的,,就是戴尔的挑剔一点,,我都换很多了,,

网友D:
把屏上马片对换就okb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LG的15.6的屏幕,这屏也是很挑机器,几乎都是白屏,有时间也试试换个码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屏上马片对换就okb了。。。。。。。

背部电路上的芯片不同也没关系? 主控都不一样,码片可以对调?

网友:
换屏上的码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