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00 比较老的机器了 不开机 放了一年再来修的

楼主(2017-09-19):
惠普 V3000  板号:48.4F501.051
故障是:不开机 放了一年没用了

上电0.13A,待机小短路。就开始摸主板上的元件,按说待机短路,发烫的应该是:EC 网卡芯片 待机芯片 然而都没发烫,感觉网卡有一点点温,拆掉网卡,故障还在。奇怪啦?短路不应该有元件发烫吗?怎么回事呢?捉摸了一会,再摸发现南桥开始温温的,该不会是南桥坏了吧!手放了越久南桥越烫,心想加焊南桥试试,加焊完南桥,上电,电流变高了一些,南桥不发烫了,改北桥发烫,奇了个怪了。索性也把北桥加焊一下,结果好了,上电,电流蹭蹭网上跳,亮机。
 一点套路都没有,就这么搞好了。
 在TB买的图纸,奉上吧!级别不够,发帖涨涨积分!一分难倒英雄汉啊!
V3000 板号:

网友A:
大哥像你这样会害死一班人的,瞎猫碰见死耗子。

网友:
在TB买的图纸,奉上! 虽然机器很老了,说不定哪天遇到了,就有用了。

V3000 板号:48.4F501.051.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像你这样会害死一班人的,瞎猫碰见死耗子。

怎么说,疑难杂症,能搞好也算不错吧!

网友:
能修好也不错了,。。。。。。。

网友B:
wo biao shi geng ben mei kan dong ,dao di shi na li wen ti

网友:
引用 网友B:
wo biao shi geng ben mei kan dong ,dao di shi na li wen ti

英语不错 我翻译了一下 我表示根本没看懂,到底是哪里问题

网友:
能修好也不错了,。。。。。。。............

网友:
桥发烫居然加焊下就好了,真是神奇。

网友:
大哥,这板也太老了吧。一台全好的才80

网友:
不错不错,不过下次不要盲目的加焊BGA,还是多看看图纸找准目标再动吧。

网友:
搂主这个帖子应该能赚不少分呀,两个都是加焊也真够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