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27MP75HMB显示器

楼主(2017-09-19):
开机300毫安显示无背光,背光19V有,不亮,

网友:
有没有高手在?给点思路!等待中。。。。。

网友:
改背光电路 ,改成LED的

网友:
你检测一下升压电路看背光开启正常不,还有区分一下是暗屏还是黑屏,暗屏的话无非就是升压电路或灯条的问题,黑屏可能就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改背光电路 ,改成LE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