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IH81MC-Q3 REV1.1的BIOS 确定亮机

楼主(2017-09-19):
型号:磐正IH81MC-Q3 REV:1.1    故障:通电CPU风扇转一会就停顿一下,然后接着在转,感觉有点像自动重启一样,如果把内存拔掉,CPU风扇就一直转……

_IH81MC-Q3 REV1.1.rar

网友:
这种故障  无非就是缺电压   BIOS  不对  内存工作条件不正常

网友:
现在板子真的好多坏......BIOS或BIOS芯片坏

网友:
感谢分享,还没见过这个品牌的主板

网友:
现在很多主板很多刷BIOS可以修好

网友A:
既然亮机,好歹也上个亮机图比较好吧。

网友:
直接刷BOIS刷好了?上个亮机图也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亮机,好歹也上个亮机图比较好吧。

当时客户着急,就在跟前,确定亮机后就让人直接拿走了,前面在论坛上下了个RVE:1.2的,结果刷上后不亮,就在某宝上出钱拿了个,亲测可以亮机的。下次一定搞亮机图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时客户着急,就在跟前,确定亮机后就让人直接拿走了,前面在论坛上下了个RVE:1.2的,结果刷上后不亮, ...

好的,以后最好还是配上亮机图,这样更有说服力。

网友(2017-11-19):
感谢分享成功修复一台掉电重启的机器

网友:
只希望bios坏,一刷就好只希望bios坏,一刷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