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

楼主(2017-09-19):
主板的启动过程
      ATX电源插进主板后,ATX电源的第九脚就分别给I/OSB,开机排针提供电压,SB在收到电压后,通过SB内部的电路把这个电压降压后送给32 .768KHZ的晶振,晶振在收到这个电压之后开始起振送出32.768KHZ的频率给南桥,南桥在收到这个信号之后,南桥内部的开机电路就完成了初始化,当我们短接主板上的开机排针时瞬间产生一个由高电平变成低电平然后再变成高电平的跳变信号送给南桥,南桥在收到这个信号之后就会把ATX电源的第十四脚控制成低电平,当ATX电源的第十四脚变成低电平之后,ATX电源开始工作,各路电压引脚输出各种不同的电压,分别送给CPU供电电路,从而产生CPU正常工作所需的内核电压,外核电压;送给内存供电电路,从而产生内存正常工作所需的主供电电压及数据线电压;送给显卡供电电路,产生显卡识别电压。当主板上的供电电路完成工作之后,主板上的供电电路会给时钟芯片提供3.3V2.5V两种电压,时钟芯片再把3.3V的电压通过内部的电路送给14 .318MHZ晶振,晶振在收到电压之后开始起振送出14 .318MHZ的频率给时钟芯片,然后时钟芯片通过内部的升频或降频电路产生各种不同的频率分别送给CPU内存、南桥、AGPPCI等,当时钟电路完成工作之后,ATX电源的第八脚会送出一个电源好信号,经过一些电子元件后送给门电路,门电路再把这个电源好信号进行转换,产生两个电源好信号分别送给CPU和南桥,南桥内部的电路再把这个电源好信号进行处理,产生一个复位信号分别送给I/O声卡芯片、网卡芯片、IDE槽,然后再送给PCIAGP、和北桥,北桥再把这个信号进行处理,产生一个CPU的复位信号送给CPU,当CPU收到复位信号之后,整个主板的复位电路就完成了工作,CPU就会通过AD线送出一个寻址信号,经过北桥再经过南桥最后到达BIOSBIOS在收到这个寻址信号之后,BIOS内部的自检程序开始工作,首先检测CPU的各项指标、当CPU检测完成之后,再检测内存的各项指标,然后在检测显卡的各项指标,当这三项检测完成之后显卡就会发出行、场和红、绿、蓝三基色等信号给显示器,这时显示器就会显示CPU、内存以及主板本身的一些基本信息,然BIOS再接着检测IDE口、FDD口、PCI以及其它的一些接口设备,并把这些设备的一些基本信息存入CMOS里面.

网友:
你这样灌水,普通区就不扣你分。但也要注意收敛点

网友A:
哈哈哈哈哈 管理员见谅啊!他绝对是为了减免认证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哈 管理员见谅啊!他绝对是为了减免认证费用!

他这样。会被禁止帐号。而且也通不过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