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屏幕简单维修

楼主(2017-09-19):
接到客户机器说不开机,拆机检查,发现无12V 5V  该屏幕主板有12V 5V供电,检查电源板保险,正常,观察电容无爆浆想象,测量电容,发现阻值极小,应该是整流电路故障了,直接万用表检查四个二极管,都击穿,不大可能,断开检测,发现中间有1个击穿了,找料板更换后,不短路了,上机12V有了,装机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A:
液晶还是比较好修的,一般都是送钱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液晶还是比较好修的,一般都是送钱的。

我遇到好几个都是难修的  尤其是边板连接玻璃面板处进水导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好几个都是难修的  尤其是边板连接玻璃面板处进水导致

兄弟可以啊,你还修屏,一般屏的问题好修的我会修下,难修的直接报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可以啊,你还修屏,一般屏的问题好修的我会修下,难修的直接报废。

修那个是因为我花了几百收的电视 不修就是废品,结果折腾那么久还是没有救活       最近太倒霉了  今天一个24闪屏准备检查排线拆机给屏幕搞碎了   哎,本来就是淡季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那个是因为我花了几百收的电视 不修就是废品,结果折腾那么久还是没有救活       最近太倒霉了  今天一 ...

搞碎真是自己太不小心了,又得白干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修那个是因为我花了几百收的电视 不修就是废品,结果折腾那么久还是没有救活       最近太倒霉了  今天一 ...

我手上一台58寸的 4K电视啊  屏幕坏啦 我也是晕啊 你说扔了吧 可惜 不扔吧 碍手碍脚的  修起来 不划算 这怎么破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手上一台58寸的 4K电视啊  屏幕坏啦 我也是晕啊 你说扔了吧 可惜 不扔吧 碍手碍脚的  修起来 不划算 这 ...

我的那个乐视是从收废品那里300收的  看没有外观损坏,防拆标签完好收的,最后搭了60元IC 和配件 卖了200,整天都在赌博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搞碎真是自己太不小心了,又得白干了

230 收的24寸LED的  偶尔屏幕会出一下彩条,今天没事边和别人语音聊天边拆 结果悲剧了,维修不能一心二用啊   血的教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30 收的24寸LED的  偶尔屏幕会出一下彩条,今天没事边和别人语音聊天边拆 结果悲剧了,维修不能一心二用 ...

我最二的时候干过,修电源时,旁边一人坐着和我聊天,我去掉灯泡(焊保险上面),用焊锡直接短接上去,没想到直接没看好短接到火零上了,上电......,啪....一条火蛇把桌面都烧成黑色的路...坐旁边的人反应也是够快,跳得好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二的时候干过,修电源时,旁边一人坐着和我聊天,我去掉灯泡(焊保险上面),用焊锡直接短接上去,没想到直 ...

都编辑编辑 可以出本书了  之各类工程师不得不得说的故事

网友:
嘿  我上次修个一模一样的  也这显示器 电源板  我那是负载能力不足  直接换板了事  收80大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手上一台58寸的 4K电视啊  屏幕坏啦 我也是晕啊 你说扔了吧 可惜 不扔吧 碍手碍脚的  修起来 不划算 这 ...

带到广东 压排的地方修修 一般可以修的 58的丢掉浪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还是比较好修的,一般都是送钱的。

有些还是挺难修的,尤其是屏逻辑板上的故障。

网友:
整流桥中的二极管击穿引起的短路。

网友:
是啊,山寨屏幕更不好搞,驱动板坏了还不好买,电源板基本可以改,现在屏幕坏的少了,修的也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带到广东 压排的地方修修 一般可以修的 58的丢掉浪费了

不是排线的事  是屏电路的事  VGH达不到 是在侧边上的那个 没法下手 水洗 洗坏的 小孩子不懂 用水喷上去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二的时候干过,修电源时,旁边一人坐着和我聊天,我去掉灯泡(焊保险上面),用焊锡直接短接上去,没想到直 ...

修电源要戴个头盔的  注意安全

网友:
现在懒了,不测电路实际故障买的通用电源板,不管5v和12v那一路故障,都是直接换通用。

网友:
主要显示器修的少了,都换led灯管了 坏的也少,想念以前换灯管的日子

网友:
        这种问题简简单单解决OK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排线的事  是屏电路的事  VGH达不到 是在侧边上的那个 没法下手 水洗 洗坏的 小孩子不懂 用水喷上去 ...

呵呵 我的意思是直接让你把屏电路换一块  换屏电路板不用要压排机啊

网友:
肖特基快恢二极管  S560 S5100 这个要常备货  我的料板都拆的山穷水晶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呵呵 我的意思是直接让你把屏电路换一块  换屏电路板不用要压排机啊

可是一片那么大的屏幕 得多少钱了 很贵啊

网友:
路过学习了!长知识了!我也是显示器直接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那个乐视是从收废品那里300收的  看没有外观损坏,防拆标签完好收的,最后搭了60元IC 和配件 卖了200 ...

看来老司机们都是废品回收站的常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二的时候干过,修电源时,旁边一人坐着和我聊天,我去掉灯泡(焊保险上面),用焊锡直接短接上去,没想到直 ...

拿生命在维修的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是一片那么大的屏幕 得多少钱了 很贵啊

屏电路修起来很麻烦  而且风险极高   一样要花不少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B:
230 收的24寸LED的  偶尔屏幕会出一下彩条,今天没事边和别人语音聊天边拆 结果悲剧了,维修不能一心二用 ...

230都能买到正常的24的LED 显示器了  你什么时候收的啊  坑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230都能买到正常的24的LED 显示器了  你什么时候收的啊  坑死了

是呢,我这27的led,也是250收的,有点老了。杂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