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0待机高通病

楼主(2017-09-19):
待机电流0.4,PU8发热,无待机,换掉PU8无果,最后换掉5V的电容PC75解决问题

网友:
是这个电容漏电吗还是短路了?

网友:
多半是滤波不良

网友:
本人也遇到过待机0.08A偏高,PU8发烫,3/5V线性输出正常,PWM电压没有输出,6、20脚开启高电平正常,更换待机芯片故障依旧,在PC75处并联一220UF/6.3V电容后正常,待机电流恢复到正常待机电流0.017A.
另外RT6585BGQW可以直接用TPS51225C代换。

网友:
厉害经验丰富的维修哥们:kaixin:

网友:
这个是电容坏掉了吗?短路了?漏电了吧

网友:
电容不良导致 吧  貌似修过同样问题

网友(2017-10-19):
5V滤波电容坏了待机高 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5V滤波电容坏了,最近都没修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