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笔记本屏轴类通病

楼主(2017-09-19):
接修过几台不同型号的联想笔记本电脑,都是A壳在屏轴附近位置裂开的。基本上机子都很新,在保修范围内。联想这个结构基本就是设计上的人为缺陷,说工程师脑残也不过份的。

简单分析如下:
       1.A壳是一块一体成型的铝合金面板,四周螺丝孔位是做在胶件上的,胶件是通过胶水粘上铝合金板的(不知什么胶水)。
       2.如下图2中,胶件就是固定屏轴的,屏轴90%的受力在这个位置,胶件和面板都是光滑面的。
       3.机器出厂调校不好,屏轴调得太紧了。

Y50系列

第一次送来时,用AB胶粘回,用了一段时间,又回来了,只能换A壳了事。

S41系列

总结一下就是:
设计缺陷,生产调校不良,用户使用不当。这个位置是受力点,组件起麻要铆接上去才比较受力吧。
更换A壳后必须适当调松屏轴,不然还是隐患。

网友:
HP那种薄款的也是很坑,遇到好几个轴D壳的螺丝柱搞坏的

网友A:
确实是比较多见的故障 属于物理结构的损坏  当然给维修行业带来了不少业务……

网友:
华硕有款4K屏的金属壳也是这毛病,这A壳马云家要卖三百多的

网友:
修了那么多本,比较下来没有一家的质量能跟苹果比啊

网友:
现在好多的本子 屏轴这里都容易出现问题 本子价格是降了 质量问题也越来越多了

网友:
确实这种现象还不少,可以给维修带来更多的生意,

网友:
现在几乎都是这种设计,,追求薄,,好看不实用,,

网友:
便宜只能节约成本啊   ,反正这些机器 基本都是 过保修 才坏

网友:
如果对外观要求不高,把A壳打洞,用铆钉把轴铆起来是不是很牢固。

网友:
设计缺陷,生产调校不良,用户使用不当。这个位置是受力点,组件起麻要铆接上去才比较受力吧。

网友:
有好几款联想都有这些毛病,壳子的质量真的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比较多见的故障 属于物理结构的损坏  当然给维修行业带来了不少业务……

这种机型清灰,一定要和客户把风险说好,不然到时候。。。。唉。。。。吃过亏就懂了。。。

网友C:
最尴尬的是  当着客户拆不小心坏了

网友:
很新款的机器

网友:
联想的设计越来月脑残了,再看看它的键盘我也是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型清灰,一定要和客户把风险说好,不然到时候。。。。唉。。。。吃过亏就懂了。。。

遇见这种爱坏的 直接说 轴有问题 不影响使用就好  之后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见这种爱坏的 直接说 轴有问题 不影响使用就好  之后再清

这个问题直接说非损无保,换壳收钱,轴一定要适度放松。

网友D:
这个 用AB 胶 粘一下就好的 换壳都没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 用AB 胶 粘一下就好的 换壳都没什么用

原来的胶水很稀少的,你看看第二个图片的AB胶够不够,差不多半支了,你觉得5块钱能搞定的事会有人用50块搞吗

网友:
这种我都是调小屏轴的力度,然后用AB把壳粘好

网友:
嗯 是啊  联想的好多这样的  还有就是屏轴和d壳的螺丝很多容易松动 时间长了  d壳的螺丝位就掉了    这样不错啊  给我们带来不少业务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这个问题直接说非损无保,换壳收钱,轴一定要适度放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尴尬的是  当着客户拆不小心坏了

是的 好一点的只是怀疑你半瓶水拆机都拆不好,不好说话的那种要赔壳子的

网友:
的确是,这么重的上半身,结合处就这么薄,不出问题才怪

网友:
后期节省成本,好多这个问题,稍微碰一下就容易在里面断掉

网友:
遇到好几个轴D壳的螺丝柱搞坏的遇到好几个轴D壳的螺丝柱搞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