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秒杀 联想家悦E R500主板内存供电故障

楼主(2017-09-19):
品     牌   :  联想

型      号  : 家悦E R500 (09年的电脑,有点老了)

主板型号 : L  -  A690

版 本 号  :   VER: 2.1

故障现像:按开关风扇转一下就停

维修过程:

                   风扇转一下就停,时间太短了,万用表测电压不准,用示波器比较准确。

                 习惯先测CPU供电,正常;再测内存供电,发现波形不对,有滤波不良的现像。

                这板子之前修过,桥供电也是内存供电转换来的,万用表测电容,发现桥供电

                电容充放电数值异常,果断换了。开机,正常点亮。

                详细过程和原理不一一叙述了。

网友A:
如果没有示波器的话,这板我想就难修了,这个电容外观根本就没有任何不良的样子.....

网友:
我没有示波器。也不太会用,以前学过现在都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示波器的话,这板我想就难修了,这个电容外观根本就没有任何不良的样子.....

强制开机不就可以修了,这个常的方法呢

网友:
楼主厉害了,有示波器就是好修机器啊

网友:
楼主这个波波图想表达啥、这个波波图么啥大问题。故障不波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