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25 +1.5V短路维修 非通病维修

楼主(2017-09-19):
很长时间没发贴了,今天发张贴挣点下载分,技术含量不高,过程中用到了烧机大法,希望新手看到有所帮助。如果感觉贴子还有点价值,请多加点分,加分不扣分,先此谢过!

今天接修一台老笔记本东芝L525,故障现象是不亮,加电电流上到1.5A左右不亮,有时偶尔可以上到1.8A,然后很快又掉到1.5A左右不亮,无法快速关机(轻按开机键)

拆机发现机器三年前我修过一次,当时是换的通病NEC电容。今天有幸又遇上,快速拆机,灰很大,除灰除尘,仔细观察主板还算好,无明显发霉进水痕迹。

进入主题:裸板只上U和内存上电,电流还是上到1.5A不亮,无法快速关机,感觉内存都没有过,测量CPU供电正常,显卡供电正常,当测量内存+1.5VS供电竟然没有,果然内存没工作。

图纸,内存供电+1.5VS是由总线+1.5V直接通过Q6206和Q6202转换而来,再测系统+1.5V竟然也没有。
直接找系统+1.5V的产生

实测电感L6200电压为0V,难怪没内存供电。去掉U和内存,查L6200的对地阻值竟然为0,霍!+1.5V对地了。

断开L6200电感,查Q6201和Q6200及输出阻值正常,看来是负载短路了。简单查了一下+1.5V相关联的电容及芯片,包括EC,南桥,北桥,网卡,声卡并无异常,没办法,烧机吧

断开L6200,正级接L6200短路的一脚,负级接地,可调电源电流不限(调至最大),电压调至0V,通电慢慢加大可调电源电压,当电流达到1.5A时,此时电压为1.1V,等待数分钟,主板无异常,没有哪里有明显发热;继续加大电压至1.5V,此时电流已达到2.3A,仔仔细细触摸整个主板,还是无明显部位发热。静等五分钟,让它一直烧着,五分钟后再触摸主板,还是一样,没有哪里发热。不敢再加电电压了,怕超过1.5V,把问题扩大。

看来烧机大法对小电压无效,也有可能本身就不是电容短路。但+1.5V去的地方又太多,没办法,只有一个一个的拆吧。
先拆声卡,无效!
再拆网卡,无果!
再拆EC,还是短路。
难道真的是南桥坏了,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哎,没办法,正准备干南桥时,还是不死心,又看了看北桥,仔细发现北桥背面上有颗电容有点氧化,习惯性用刀子刮了刮,然后用万用表测量了下——霍,短路!

平时北桥有一两个电容短路我并不奇怪,但这个我感觉不对劲,快速的用热风枪吹了下来,L6200有400多欧,晕,就是它短路了。
还原拆掉的芯片,补上北桥上面的电容,机器修复。

机器比较老了,其实维修价值真是不是很高,但是用户要修,我们也不能不修,你说对不对。虽然老,但也还是DDR3代的内存,还算可以吧,呵呵!
附上图纸

网友:
老司机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不是小电压烧机法无效,而是对地阻值太小发热点不明显。

网友A:
这个故障还是挺少见的,一般都是大电容容易坏吧

网友:
楼主厉害。这个故障还是挺少见的,

网友B:
好热闹,看楼主修机就是拆拆拆....内存供电跟EC,声卡,网卡好像没什么关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热闹,看楼主修机就是拆拆拆....内存供电跟EC,声卡,网卡好像没什么关系啊。

                修的不容易,顶一下

网友:
老司机就是不一样,思路明确,判断故障准确

网友:
厉害了  ,  通病加          多重故障                   可以买彩票了

网友:
故障  还真有点多                           .

网友:
是不是 合成的  ME   的  bios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还是挺少见的,一般都是大电容容易坏吧

是啊,所以才发贴出来呀,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热闹,看楼主修机就是拆拆拆....内存供电跟EC,声卡,网卡好像没什么关系啊。

+1.5V去的就是这些地方,烧机又烧不出来,不拆它你给个思路

网友:
     老机器,,LZ运气不错

网友:
            发帖不易 看帖要加分

网友:
     老机器,,LZ运气不错

句容诚信电脑 -5 -5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少见啊  长知识了

网友:
哎  就烦这种烧鸡烧不出来的机器  很麻烦  一个一个拆  而且这个机器是报不了高价的

网友:
之前换过一台E40的018显卡  然后一个多月后上电不亮  结果是显卡上的一颗电容短路了  少见啊

网友:
这个修的不错 啊,北桥上电容有短路都被你看见了

网友(2017-10-19):
不常见的故障

网友:
来自: 江苏南京
这种烧不出来只能一个一个拆了

网友:
这机器一般都是大电容问题吧 。。。。。。。。

网友:
这个机器不算老 的。。。。。。。。。。。。。。。。。。

网友:
这个上面电容的短路还真没有遇到过。AMD的桥除外。

网友:
修这种烂机器 还是细心点好呀 这要是杀了桥 还了得

网友:
厉害厉害 楼主思路很清晰呀

网友C:
楼主这眼神很锐利啊,话说这东芝有点老了,起码5年了吧
junlongkeji
嗯,估计五年都不止吧,最少六七年了
详情

网友:
用小电压烧机这招没用的话,我就没什么招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眼神很锐利啊,话说这东芝有点老了,起码5年了吧
嗯,估计五年都不止吧,最少六七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