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维修几例

楼主(2017-09-19):
1不通电:L2060WD

拆机发现桥堆脚位发热变黄严重,估计有短路。经检查,3.15A保险烧断,主电容失效,并呈短路状态,更换坏件后通电正常。

3.不通电:联想显示器

这个机型是用LNK6764V的,输出单电压14V,拆机检查肖基特二极管坏,更换后OK。

3通电不开机:联想显示器

开机指示灯闪亮,但是不开机,拆机检查,发现电容失效,电路中纹波很大,影响MCU工作,更换后正常。

4.提示检测不到信号线:三星  S19A330BW
这个故障就是三星的通病,直接写入ROM就可以。

很少做维修笔记,有些型号都记不得了,

路过的兄弟加点分吧,谢谢了

网友A:
楼主设备不少,以后多多发案例让大家给你加分吧

网友:
看设备和维修经验应该也是维修多年的技术专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设备不少,以后多多发案例让大家给你加分吧

嗯,看他的设备,很像弯不长,希望看到精品帖子。

网友:
LZ思路清晰,故障查找快,老司机!

网友:
楼主是老师傅
下次没事 经常指导下  新手啊

网友:
老师傅,多发一点帖子让、  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收藏下来,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老师傅可以发个关于显示器各种问题的维修思路吗

网友:
楼主这个电容都爆了2颗了,这个换了电容应该好了吧

网友:
都是些常见故障,显示器电源部分还是很好弄的,

网友B:
三星19寸白屏一闪一闪,自己加装高压条。现在不懂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19寸白屏一闪一闪,自己加装高压条。现在不懂哪里出问题了

白屏可能逻辑板或主板有问题,检查主板,也可刷机看看,三星较多ROM问题。,把屏线拔掉就是白屏,拔出屏线后如果还会闪,那就是背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19寸白屏一闪一闪,自己加装高压条。现在不懂哪里出问题了

我拔开屏线背光还是一闪一闪的,我自己加装高压板可能要换高压板

网友:
电容怀孕了,楼主就上波波
设备强大啊

网友(点评):
不用波波也可以啊,高位表可以看出来的,我用F45就很方便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