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intel G41维修过程

楼主(2017-09-19):
同行拿过来的七彩虹INTEL   G41  主板,说是不触发,   等忙完,放主板再静电维修台上,插上ATX电源,用万用表笔短接开机针脚,没有反应,测开机针脚电压,0V,显然电压没有过来,测绿线5V正常,紫线5V正常,INTEL双桥的开机部分应该是,紫色5V经过1117转换得到3.3V开机电压的,跑线,找到1117,测输入脚5V,刚准备测输出脚,不经意手触摸到,剧烫,短路了?赶紧断电,对1117输出脚进行打值,38欧,短路,拆掉后,测试输出端,还是短路?1117的输出端3.3V给的地方比较多?直接烧鸡吧,接上数字电源。电压从1V开始逐渐上升,等调到2.5V的时候,手摸南桥,发热严重,再调高电压2.8V,南桥也烫手,难道桥短路了?用万用表测试桥周边电容,没有短路的,再测USB接口数据线对地,也没有短路的,这。。。。。难道不是南桥??又上电,去摸网卡(因为网卡的供电也是3.3V直接过来的)不热,用万用表进行打值,正常,,,,,静下想想,干脆线加焊下南桥,说干就干,加焊完后,再次测量1117输出端对地阻值,还是短路,难道是桥一个模块短路吗?直接上BGA拆,拆掉桥后,处理好焊盘,上某宝,买个桥(这个桥的型号是NH8280)2天后桥回来,上BGA,完后,处理下周围的焊膏,再次测试1117输出端对地,不短路了?从料板上拆个1117装上,上电,测试开机针脚3.3V  短接,诊断卡跑马。可是试了好几次都停在E1,,难道桥没装好、???上报读搜索下,说是BIOS试下,上论坛下载,可是没有找到2.3版本的,就下载了2.2的,刷上,开机,诊断卡一路跑马,可是跑到D5就会自动重启,又开始跑才会亮机,试了好几次都一样,。BIOS不对,上官网下载了官网的BIOS,找人分离后,刷上去,再次上电,诊断卡一路跑  d5  38   00亮机,连续试了好几次,都完美亮机!!!到此修复完毕!分享给论坛的朋友,顺便分享下这个主板的2.3版本的BIOS,欢迎下载!!!

七彩虹 G41 2,3.rar

网友:
老大我也服你,这桥边修成了这样,还是bga焊台不给力,

网友A:
G41还有价值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G41还有价值修,,,,,,,,,,,,,,,

有啊,就看给钱多少了,楼主把SATA接口弄成这样,也是服气了。

网友:
桥边修成了这样,还是bga焊台不给力吧

网友:
这种G41南桥GB桥很容易坏,楼主这板换桥报价多少

网友:
g41bios到处能找到 找人分离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
你换个南桥会搞成这样,服了你了,还有G41的主板不需要分离的吧,只是H55以上的需要分离一下而已,不知道你的BIOS是怎么回事,个人觉得不可思议啊

网友:
G 41   不应该分离把   ,没ME文件     。  要是原BIOS坏了  说的过去

网友:
没ME文件     。  150的 可以干干

网友:
虽说82801GB的南桥带有ME设计,但根本就没有采用,七彩虹就更不用说。BIOS不需要分离吧。除非是EXE一体化的BIOS,但想想也不会是七彩虹的做法。

网友:
用隔热胶带或者锡箔纸把桥边上处理一下啊 塑料件都熔掉了

网友:
幸亏有4个SATA接口。

网友:
现在换南桥的主板越来越少了,不值钱

网友B:
G41我们这二手还能卖100多,换个旧桥上去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G41我们这二手还能卖100多,换个旧桥上去还是可以的

我100卖给你要不,华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