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6p无服务无4g报错4013维修一例

楼主(2017-09-19):
接客户一台6p,拿到手时手机是已停用模式,插卡无服务,简单报价后叫客户等消息。想都没想直接给它刷机(应该先修无服务再刷机,比较忙没有多想),跑到第二个等待不动了,进度条不走 大概半分钟手机重启报错4013.想到之前是无服务,那应该是基带引起的,拆下一看傻了,二修机我擦,基带他不动,把功放那些搞满了松香,这下有的玩了,先不管他直接重做基带u和电源,顺便把u1,v1补了,再刷机一路小跑开机。然并卵,有基带,*#06#无串。那就从最简单的开始吧,先把同行焊过的各种芯片重装,换一个天线开关,但问题依然么有解决,还是老老实实拆下基带u打值,打值发现u5脚阻值偏高,正常应该是三百多,测量出来800,

看来要么断线要么相连芯片有问题,不管喝这么多,全部拆下来测量都是通的,嫌麻烦直接全部换掉,再测量阻值恢复正常。我以为这就完了。把基带u装回上卡,串号出来了,移动可以打电话但是用不了4g,直接不出网络。我擦,这被同行坑惨了啊,换联通卡测试ok,看来故障范围缩小了不少,至少证明低频功放和功放供电没问题。那就td吧,图爽快2g功放天线开关一起给换了,换了不行再测。果然换了就好了,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A:
移动能打电话应该不是2g功放的问题吧,难道是天线开关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移动能打电话应该不是2g功放的问题吧,难道是天线开关问题?

只是移动无4g,联通有,2g都没有,我没有测了,直接b39那个功放和2g功放一把换了,省得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移动无4g,联通有,2g都没有,我没有测了,直接b39那个功放和2g功放一把换了,省得麻烦

反正只要修好就行,有时候快修就是为了出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