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40不充电,待机0.08

楼主(2017-09-19):
   上电时bq736微烫,换了还是0.08后发现附近温度比bq736还烫。19v接公共点0.03a,蜂鸣打保隔附近阻值不响。就那几个零件,边拆边烧,测到r3813一端有17+v,中间针信号电压没那么高的,继续往前查,忽然想到座子问题了。
   原故障不充电待机高,其它能正常使用,被忽悠了。之前换上bq738是不充电的,换的时候6和8没看清楚,所幸故障没扩大。
    今晚的另一个老机v3000,945gm自动上电后停在0.15徘徊,实测无cpu供电,上电测下管g极5v,上电时上下管g极都无波形。max8736A.4脚3.3,21和30为4.97v。于是换8736,怎么又是一样了。再换一个cpu,有惊喜。再不装cpu,无电压。再装原u无电压,估计坏了。

网友:
看来还是阿林老师说的对 一定要看仔细

网友:
看了两遍没看懂

网友:
电源头短路,中间针接到19V去了 。换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