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基带供电全都正常但无服务维修心得

楼主(2017-09-20):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5S 症状是 插卡无服务。心里暗暗欢喜 因为最近修了好多无服务的 成功率很高(飞线)。当按*#06# 的时候 出串号了。当时就觉得不对 因为要是基本供电问题 ,是不应该出串号的。但也没太在意 拆机 检查 没有进水 没有同行修过的痕迹,检查基带各供电都正常。傻眼了。超出本门功夫了?最后一步一步打阻值 终于找到了 这个”小家伙”  自己觉得这个问题 跟普通基带飞线不太一样 所以借此分享一下 。特此感谢迅维大侠们(老师)

信号开关

信号开关

网友:
能表明出这路什么供电就更完美了

网友:
这货是管什么的啊,是个电容吧

网友:
这个到底是负责什么信号的呢?

网友:
请问是天线开关的供电短路了吗??

网友:
学习中,6s的也是这么修么?

网友:
楼主这个是电路中什么位置什么作用

网友:
你不会是把基带焊盘阻值全都测了一遍吧。。。这可是个大工程

网友:
信号放大器....也叫阻抗匹配器吧??

网友:
修手机的都有个通病,给个图自己去查把。总不舍得多写几个字的。希望楼主准确写下来会更完整了。先加分把

网友:
谢谢 各位大侠 以后我会尽力做到完美。

网友:
谢谢楼上的直接上图分享。。。。。。。。。

网友:
我也碰到一个这个问题,电压都正常。就是无服务!我现在也没招了。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很不好查,很辛苦,感谢分享。。。。。。。。

网友:
手机赚钱

网友:
看半天也没明白,那里怎么会没有服务呢,最多影响WIFI 信号,关键点是那里的供电PP_LDO14_PAC_2V65短了,知道不这也是给天线开关供电的,也是基带电源发出的,所以才没有服务的.希望以后弄明的再发出来,不然别人看不明白.

网友:
还好 楼主找到啦  手机维修 很烦人 一不小心 故障扩大啦

网友:
学习了,下次也要先排除这样的问题才搞其他的。。。。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A:
那个是什么 东西?
kdb1977
那个是天线切换开关,此元件的供电有射频电源提供
详情

网友:
这还能优惠的回复对方公司的风格通过价格会尽快,尽快,成果和监管机构尽快尽快下单

网友:
历害了 无信号 真的好修吗,

网友(2017-10-25):
个人觉得信号这块属实不好修啊,也许个人学艺不精啊

网友:
这个是负责什么信号

网友:
这必须看啊,楼主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送锦旗

网友(2017-11-28):
这种问题遇到还是少不过先记住,了以后遇到也好修

网友(2018-05-31):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什么 东西?
那个是天线切换开关,此元件的供电有射频电源提供

网友:
REFF总线吧
一直要30个字什么鬼,鬼限制 烦人

网友:
谢谢分享 是经验就要收藏就要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