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玩游戏花屏,画面变得很脏,像打了马赛克一样,求大神看看

楼主(2017-09-20):
突然玩游戏花屏,画面变得很脏,像打了马赛克一样,求大神看看
新旧驱动都试着换过,问题依旧
开机画面 ,操作界面, 看视频 ,游戏设置界面 这些都正常。跑甜甜圈 游戏操作时就出现这些马赛克了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开机画面 ,操作界面, 看视频 ,游戏设置界面 这些都正常。跑甜甜圈 游戏操作时就出现这些马赛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开机画面 ,操作界面, 看视频 ,游戏设置界面 这些都正常。跑甜甜圈 游戏操作时就出现这 ...

显卡部分有问题了 送修到专业维修地点吧  也可以联系迅维快修

网友:
显卡部分有问题了 送修到专业维修地点吧  也可以联系迅维快修

句容诚信电脑 -5 认证用户区请勿灌水!

网友B:
核心和显存 没有别的东西了   一般没有价值修

网友C:
显存问题,某通道的显存存在一定的写入或者读取问题。和以前的三星显存“满天星”情况类似。

网友D:
先检查一下显卡散热 如果散热没问题 就显卡挂了   换显卡吧   什么显卡啊

网友:
还是比较好了 我的是直接 开机是 考古语言  然后进系统后自动屏蔽掉了驱动然后只能点亮      多在显存问题   老卡就不值得修了

网友:
显卡虚焊。。。。。。。。。。。。。。。。。。。。。

网友:
显卡 拿去 BGA  温度掌控好就行 吗,,,,,,

网友:
显卡部分有问题了 送修到专业维修地点吧

网友:
估计是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检查一下显卡散热 如果散热没问题 就显卡挂了   换显卡吧   什么显卡啊

忘记说明了 显卡是蓝天笔记本的异形卡 1060 可以插拔 独立供电的 还有多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心和显存 没有别的东西了   一般没有价值修

忘记说明了 显卡是蓝天笔记本的异形卡 1060 可以插拔 独立供电的 还有多谢你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显存问题,某通道的显存存在一定的写入或者读取问题。和以前的三星显存“满天星”情况类似。

忘记说明了 显卡是蓝天笔记本的异形卡 1060 可以插拔 独立供电的 还有多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记说明了 显卡是蓝天笔记本的异形卡 1060 可以插拔 独立供电的 还有多谢你的回复

反正能售后的去售后,或者去维修试试。

网友:
显存问题,某通道的显存存在一定的写入或者读取问题。和以前的三星显存“满天星”情况类似

网友:
见识到了这个问题。。好神奇呐。能真的有花出来,,,

网友:
这是显卡或者显存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显卡问题,直接换芯片吧

网友:
要么显卡核心出问题了 要么显存出问题了 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核心应该是好的,摘下来能卖个钱的吧

网友:
建议你先更新一下最新的显卡驱动,不行只有送到维修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