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4 触摸异常故障维修

楼主(2017-09-20):
故障現象:触摸不能使用
分析過程:根据用户提供的故障信息做如下分析:
開機檢測:触摸异常,不能使用。
替换触屏故障依然,故障锁定在主板上。 测量U3101工作条件:
     1、量测供电Z2_VDDCORE  1.8V  PP3V0_GRAPE_Z2 3.0V  Z2_VDDANA 1.8V Z2_3V3_1V8_IN  1.8V 正常。
     2、量测信号控制线路二极值  SPI1_GRAPE_SCLK 480  RST_GRAPE_L 541  SPI1_GRAPE_MOSI 479 SPI3_GRAPE_MISO 481正常,当量测到SPI1_GRAPE_CS_L 二极值587与正常板的值高了,加电测量时0V,正常情况下应该有3V。
    3SPI1_GRAPE_CS_L 是片选信号,此信号异常会导致触屏异常。此线路是PP3V0_GRAPE经上拉电阻R3025提供3V电压。量测R3052没有电压,很可能是由于R3025空焊或者本体损坏造成。直接更换R3025后,量测此线路二极值为469,恢复正常,量测电压恢复正常。接屏测试故障排除,维修结束。

网友:
手机贴 越来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