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6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7-09-20):
故障現象:不充电
分析過程:
根据用户提供的故障信息做如下分析:
1、量测USBJ1501是否正常:量测CONN_VBUS_USB 5V  正常,CONN_USB_DN/CONN_USB_DP  对地二极值410/398正常,USB_ID 二极值451正常。
2、量测VCHG_USB输出有4.5V,说明U1500工作正常。
3、量测VBATT 4.1V 正常  BAT_ID/VBATT-/BATT_TS,二极值562/541/546正常,更换电池故障依然。
4、通过上面的量测可以把故障锁定在U1502。量测U1502工作条件:VCHG_USB 4.3V 正常I2C1_SDA/I2C1_SCL/GPIO_197_VCHG_INT/GPIO_003_CHG_EN/USB_INT二极值521/520/498/499/582正常,VBAT_SYS/VBATT  4.1V/4.0V电压正常。
5U1502工作条件满足,但是不充电,有可能是本体故障导致。尝试更换U1502后测试,充电正常,整机维修结束。

网友:
楼主讲的很详细呀分析的很周到

网友:
收藏了先 自己用的就是荣耀6 没准以后有用

网友:
图纸也能分享下 就更好了          。

网友:
不会看图纸真是一个头疼的事

网友:
华为系列的图纸很少看到,楼主分享一下最好了

网友:
牛B,干的漂亮!技术可以袄

网友:
一般都是    充电芯片较多吧,楼主讲的很详细。

网友:
有华为图纸就是好顺藤摸瓜

网友:
楼主的分析和维修很不错,希望楼主能把图纸分享出来。

网友:
楼主分析的好详细 图文并茂,我想问下哪个线路是给电池充电的,直通到电池的

网友:
u1502是充电IC吗?小白看的一头雾水

网友:
不管怎么说,有图纸你就是大哥

网友:
感谢你的图纸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