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一台进水多修机iphone 6sp的维修案例

楼主(2017-09-20):
一台iphone 6sp拆机发现主板部分腐蚀,主要是供电部分和连接器腐蚀较为严重,此机动过电源IC U2000
外接电源测试大电流,看来此机短路比较严重。
   1、量测PP_BATT_VCCPPVCC_MAN对地短路,拆掉U2000,PP_BATT_VCC二极值恢复正常(由于维修过此处,所以优先维修此料)。
   2、线路PPVCC_MAN仍对地短路,量测到电容C4051异常,更换电容后二极值恢复正常;
   3、装上电源IC U2000后加接上电池测试开机正常,测试触摸正常,前后摄工作正常,接入充电器发现充电无反应,连接电脑无反应;
   4、量测J4600PP5V0_USB5V正常,量测TRISTAR_CON_DETECT_CONN_L无二极值,找到与之相连的R4640,量测一端有二极值一端没有二极值,更换R4640后二极值恢复正常。
   5、量测TIGRIS_VBUS_DETECT二极值偏低,取下电阻R2320,量测到U2300端二极值很低,更换U2300后测量二极值正常,装上R2320后量测正常。
   6、装好整机接入充电线充电恢复正常,连接电脑正常,传输数据正常。
  整机测量完全正常,整机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这么多故障点,楼主真是过五关斩六将,杀的痛快

网友:
进水机都很考验工程师耐心的,顶。

网友:
讲的很详细呀分析的很周到 收藏学习

网友:
好思路 需要的就是思路上的指导  谢谢图文并茂的指导

网友:
量到电容短路是通过什么仪器量测出来的?

网友:
看了又看,解释的他清楚了,好图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