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一体机B320 程序

楼主(2017-09-20):
联想一体机B320  BIOS从客户机器上用编程器读取出来的

U9 和U38程序

网友:
就只有两个程序吗   机器什么故障

网友:
这款机器bios 不容易坏吧
这款机器bios 不容易坏吧

网友:
联想的这款一体机的硬盘线容易坏  而且这个机器的APM5930的八脚IC容易坏了

网友:
APl5930  刚才大错字了    八脚IC

网友:
发错版块了吧 再说这个程序论坛大把大把的

网友:
没办法我只能发这里 。 不知道论坛有没有   没金币搜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下载来试试看

网友:
留到备用

网友:
还容易短路 高压板也容易坏

网友:
高压板坏了我一般是用LED的升压板  灯管也该成灯条  这样不容易再坏

网友:
有人刷过吗?是好的吗?

网友:
请问有用过的吗,能不能点亮的呢

网友:
楼主不分享下过程吗,,,,,,,,,,,,,

网友:
机器拿过来的时候是开机风扇转一下断电的,    联想一体机经常修短电机器  硬盘线短路的多。   换了    开机了不断电了。。     APL5930又有问题。    开机不装显卡驱动可以进系统 。    装驱动黑屏   还好APL5930解决。 bios是我用编程器读取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