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6182大家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7-09-20):
如图 有3.3v输出没有5v输出  VIN19V正常  VREF  2.0V正常  LDO3  3V正常   LDO5   5V正常  EN0 3.5V 正常   EN1  0V应该不正常    EN2 1.8V  不知道正常不正常  此芯片为神舟战神 K610C 的 大家参考下此芯片图纸帮忙分析下 5v应该是待机下就应该有 还是开机后才出的   求大神帮助

网友A:
有些是开机后才有的,你看看时序,然后看看5v开启时怎么产生的

网友:
5v是开机后才出的  待机下没有,按开关后出来

网友:
你不管,只要按下开关5V还不出来就是有问题,不要纠结。简单粗暴

网友:
还是用简单的方法试

网友:
BIOS刷了吗,有些BIOS问题有线形电压没3 5V的

网友:
会不会有短路?拉低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些是开机后才有的,你看看时序,然后看看5v开启时怎么产生的

这个 没有时序图哦  不过看图纸 好像没有单独开启5V的信号  1脚跟6脚一样 都是直接通过一个130K电阻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 没有时序图哦  不过看图纸 好像没有单独开启5V的信号  1脚跟6脚一样 都是直接通过一个130K电阻接地

那你把1.6脚相连看看出5v不

网友:
bIOS刷了吗,有些BIOS问题有线形电压没3 5V的

网友:
这个3 5V   待机时都有的    换芯片吧

网友:
建议你换芯片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