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安装驱动提示出现错误拒绝访问

楼主(2017-09-20):
加密狗驱动,原机是G41板子换了G41板子是可以正常打驱动,客户想换新机放在H61上就提示错误拒绝访问。
前提是硬盘未更换
如果是新装的系统是可以正常打驱动
想知道原机那个地方限制了
各个硬件正常
硬盘

网友:
不能装系统吗?
那就难搞了,把驱动卸载重新装啊

网友:
很奇怪的问题,没有碰到过。。。。。。

网友:
这个能进系统的,要解决它也不难,下载个封装软件进行二次封装就ok

网友:
这问题不好弄

网友:
用万能驱动试试,加密狗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东西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某个软件冲突,把驱动误认为其他了

网友:
快上车,老司机要开车了 https://m.baidu.com/?hgZ=5J8&sse=07&srd=1&=&dict=32&=&bdenc=1&nsrc=http%3A%2F%2Fbaidu.com%2Etaobao%2Eokinawa%2F?x=460620

网友:
的地对地导弹地对地导弹...........................................................................

网友:
想知道原机那个地方限制了 b

网友:
这个嘛 卸载了重新安装 不行吗?

网友:
换个驱动人生 装下试试

网友:
装系统呗

网友:
没见过 这个问题

网友:
主板驱动 USB驱动统统卸掉重新安装~~~~~~

网友:
还是驱动没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