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7-09-20):
acer ek-571g-546j 笔记本 板号:A5WAH LA-B991P

故障:不识别硬盘,硬盘通电不转
硬盘测试正常,主板接口3v、5v电压正常,接上硬盘开机硬盘不转,接上硬盘电压也都正常,硬盘金手指电压全有,但是就是不转,换硬盘故障依旧
请大神赐教,感谢感谢~!

网友A:
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你换个硬盘也是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你换个硬盘也是一样吗

是的,换硬盘一样。
按说硬盘有电就应该转对吧
奇奇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