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4 多现象,一个人故障点维修

楼主(2017-09-20):
惠普dv4 多现象,一个人故障点维修。
表现为不开机,开机电流0.187  或者开机不能进系统,进系统花屏,白屏 闪屏。富士康代工无图纸,仔细检测,发现转换电压不正常。转换管控制电压4.7v 不正常,接着各种的换电阻,换电阻都是时好时坏,  换转换管也不是,最后换5v后级电容 这个控制电压长升到14v,装机后一切正常!

网友A:
5V转换4.7V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发贴就不能配上实物图  亮机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转换4.7V应该问题不大吧,,,,,,

4.7v不行 有些要求严格的这个电压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