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vilion g4 有时有声音有时没有

楼主(2017-09-20):
pavilion g4  有时有声音有时没有   像我这种粗野小汉,这么细的故障跟本不知道从那里去查,,,,大神帮忙分析下大概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先按图纸查看看,不查怎么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B:
在没有声音的时候查一下声卡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没有声音的时候查一下声卡芯片的工作条件

有的时候重启下又有了,,,,,,我换 了个喇八,,简单的先乱搞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按图纸查看看,不查怎么知道什么问题

说的也是,,就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的时候重启下又有了,,,,,,我换 了个喇八,,简单的先乱搞搞

和喇叭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了,仔细查一下电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喇叭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了,仔细查一下电路吧

EC静音信号上拉3.3  强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静音信号上拉3.3  强刚试试,。。。。。。

可以拉个试试看

网友C:
ok了,,强刚还是管用,,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ok了,,强刚还是管用,,嘿嘿。。。。。。。。。

呵呵,修了就行

网友:
嘿嘿,,这故障感觉好怪,静音信号问题,为毛线系统里面没显示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