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 x550JD 不认独立显卡 维修

楼主(2017-09-20):
同行 拿来一台 ASUS  说是认不到  独立显卡       I5 代 CPU  GTX850M 显卡      留机 后 自己 先装了个系统    发现  问题了   在系统设备里 有一个   PCI -E的驱动 装不上   感叹号   嗯 这种情况   以前也遇到过 是一台  联想 的 E40 直接 刷 BIOS  好了   所以先刷BIOS 在说   麻痹的 依恋刷了  5个BIOS 都是一个样    看来不管 BIOS的事   这种情况  也不像是   显卡  本身的问题   然后晚上 没事   拿着主板 再看了一下   发先问题了   显卡 背后 有一个电阻 好是 虚焊了   我用的个镊子 戳了一下  就掉了  额 不知道飞那儿去了   找了个点位图  发现   此电阻 是用来开启   显卡的 3.3V的供电的     点位图  没标电阻 是多大的   自己找了个 0欧的  装上去  竟然 不开机了  无语    难道电阻  不对    然后找 2K的 装上去   可以开机 了    然后 进系统   设备管理器  已经没有 PCE-E的感叹号了而且 识别到了独立显卡    OK 维修 结束    这个问题 我查了一下  好像  有 很多人 遇到过  但都没人发出来过     有可能是通病       看帖子的 兄弟们   帮我加点分哈

网友:
没图纸坑爹,多大的都不知道,点图也没标

网友:
话说这种改集显的话方便啊。。断显卡供电就行了

网友:
点位图看的到的吧。

网友:
华硕板子我现在都直接交换了,没图纸真是难受

网友:
点位图发一下吧。。谢谢

网友:
我的X54h,屏幕上有雪花,外接显示器也一样,谁修过?

网友:
楼主牛人 好好学习下楼主牛人 好好学习下

网友:
这玩意是受潮引起的么。。。。。。。。。。。。。。。。。。

网友:
电阻控制显卡模块供电的啊                好技术

网友:
不错 ! 遇到独立显卡叹号的 就头疼了 ~!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电阻靠猜也可以。

网友:
高手   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