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60P 公共4V PQ3是通病么

楼主(2017-09-20):
看论坛有好多人换了PQ3好了。 我自己有一台也是PQ3坏了,谁修过,这个机器PQ3是通病吧 ????

网友:
多了就是                                             关心这个干嘛

网友:
10台 主板里面 起码有6-7台都是 坏一个 位置   就叫老通病 。。。 如果坏1-2台 不算 老通病哈

网友:
哥们你也是没事 研究什么叫通病 我也是醉了

网友A:
是不是通病这个问题   有待广大修友验证     不可以因为这种问题  到严管区  还发个贴子

网友:
通病是否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个位置属于一个易出问题的故障点 修到就可以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通病这个问题   有待广大修友验证     不可以因为这种问题  到严管区  还发个贴子

不好意思 以后注意

网友:
怀疑这个坏了直接换掉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