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显示器长城 238L60PHF

楼主(2017-09-20):
显示器长城 238L60PHF  故障为开机屏幕闪一下就灭 指示灯正常
拆开查看没明显烧伤  测电压也正常,,,用手一拉 屏灯条接口就掉了,妹的,这也太不结实了吧,轻轻一拉灯条接口脱离了!不过认真一看,我笑了,原来焊点是发黑的,说明故障就出在这里,拆下屏。。。。。。这个过程好慢,还易碎就不上图了,怕给客户搞碎了,我就亏大了! 重新焊好点胶!显示点亮OK..估计是通病!

网友:
能上传图片就更完美了   谢谢楼主

网友:
说明工厂质检不过关啊,这里一般不会坏

网友A:
长城的现在也是杂牌显示器 行列了吧
质量 怎么这么不靠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长城的现在也是杂牌显示器 行列了吧
质量 怎么这么不靠谱

靠普了,我们吃什么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靠普了,我们吃什么饭啊!!!!!!!!!!!

哦 也是啊
坏了 才有修的吗
买的新的 又不划算

网友:
上传图片就更完美了                        谢谢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