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平板]
苹果6P开机玩游戏死机

楼主(2017-09-20):
本帖最后由 迅维
于 2021-9-30 18:04 编辑
苹果6P开机玩游戏死机
机型:苹果6P 故障:开机玩游戏死机
类型:二修
同行描述:其他功能都正常,就是不能玩游戏,一玩游戏就死机,同行没思路所以不敢乱动
接到机器以后观察了一下机器没有进水和被摔的痕迹,玩游戏死机有两种:第一是CPU引起的,第二是陀螺仪引起的。首先开机进系统,测试了一下指南针不能使用,估计应该是陀螺仪问题引起的。打开
找到U2203,首先查了一下U2203供电、片选、时钟等都正常,芯片已经满足工作条件,但是为什么不能使用呢?一个问题是它本身损坏了,直接更换,故障解决ok。
cpu
芯片
购买人数
价格
购买时间
0.5元

网友(2019-07-12):
0.2元

网友(2017-09-20):
{:4_98:lou楼主思路明确,ji简单明了,像楼主学习了

网友:
干净利落,要是我直接先换再测,省得麻烦,是个里面有八个都是芯片本身

网友:
原来陀螺仪问题会导致这种情况,学习了。

网友:
陀螺仪也会导致这情况啊? 学习了

网友:
楼主经富丰富,一下就看出陀螺仪有问题,大师级别啊!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简单明了,像楼主学习了

网友:
楼主经富丰富,一下就看出陀螺仪有问题, 厉害

网友:
干货帖子,经验老道

网友:
楼主看上去好像是老司机吧 都能猜到问题那一块了

网友:
思路很重要。感谢分享

网友:
实在是没想到,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理论扎实啊,一眼就看出问题所在

网友:
这个是m8协处理器底脚到主CPU底脚断线 当然陀螺仪自身损坏也会导致这个问题 具体的要拆下来打阻值 图快的话先换掉再说

网友:
为什么陀螺仪器可以引起玩游戏死机,原理是什么,能不能上个图看看

网友:
换个芯片就搞定了,,,,,,,,,

网友:
这个也可以,陀螺仪能解决这种故障

网友:
这种维修是最棒的,下手之前,基本上可以确定问题在哪一块。轻车熟路

网友:
学习了
这种维修是最棒的,下手之前,基本上可以确定问题在哪一块。轻车熟路

网友:
思路很重要,拿到机要有思路

网友:
供电 时钟这个还都明白些  不知楼主所说的片选是什么意思 能否讲解一下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很详细!谢谢分享!理论扎实,加上正确的思路不走弯路啊!厉害

网友:
好像感觉修手机的。。一般都是进系统看什么不能用修哪里 的。。。。基本上故障都能处理的

网友:
要是配上图就更好更具有说服力。

网友:
给努力的大神们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老司机修机不费力 谢谢分享果断收下

网友:
这思路够清晰,运行中死机现象楼主首先想到的就是CPU和陀螺仪,为什么没想到温控电路呢?玩游戏过程中温度应该也高的

网友:
如果是按home键死机呢?????????????????

网友:
我听老师说过,修手机之前你得先学会玩手机,从玩手机中找到故障原因,再下手分析出故障点,高手思路清晰

网友:
老司机经验丰富直接秒杀呀!厉害

网友:
这个案例很不错,以后知道怎么做了,涨姿势了,

网友:
厉害 厉害  不明白的 还真是不敢乱动

网友:
不用陀螺仪的 游戏    能玩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一次 没搞定 学习到了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
现在维修苹果的利润多少,对同行的

网友:
膜拜楼主,这波分析太厉害了,以后多发技术贴

网友:
玩游戏死机还没遇到,不过也才知道蛇螺仪会引起的,学习了

网友:
加速器 陀螺仪都会这样 加速器 陀螺仪都会这样

网友:
楼主这是秒杀啊  学习了 。。。。。。。。。。。。。。。。。

网友:
思路很好 这是大家需要的

网友:
陀螺仪引起的指南针不能用,测功能快速判断问题所在

网友:
这些故障真的就是经验之谈啊。。
感谢楼主

网友:
指南针水平仪不能用的,习惯性的维修方式就是首先打下指南针供电的对地值,值没问题就直接换陀螺仪,摔过的机器陀螺仪1 2 3 4 5脚容易断线。

网友:
学习了 以前不知道陀螺仪会引起这么大问题

网友(2017-10-20):
这,这,这是快准狠啊,陀螺仪会导致玩游戏死机,这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很不错。。。。。。。。。。。。。。

网友:
厉害技术很高学习了路过顶顶顶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干净利落,要是我直接先换再测,省得麻烦,是个里面有八个都是芯片本身

网友:
菜鸟学习了。跪拜!!**************

网友:
楼主好牛逼 真是佩服死了楼主

网友(2017-11-21):
嗯楼主思路很正确,老套路。。。。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就和修笔记本的思路一样啊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清晰。牛。。。。

网友:
这个写的简单 好理解 能明白 经验丰富呀

网友:
干净利落,原来陀螺仪问题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楼主老司机,小弟学习了,思路清晰,直捅要害

网友:
楼主已说马上柳暗花明了,厉害了。

网友(2017-09-20):
机型:苹果6P    故障:开机玩游戏死机
类型:二修
同行描述:其他功能都正常,就是不能玩游戏,一玩游戏就死机,同行没思路所以不敢乱动
接到机器以后观察了一下机器没有进水和被摔的痕迹,玩游戏死机有两种:第一是CPU引起的,第二是陀螺仪引起的。首先开机进系统,测试了一下指南针不能使用,估计应该是陀螺仪问题引起的。打开图纸找到U2203,首先查了一下U2203供电、片选、时钟等都正常,芯片已经满足工作条件,但是为什么不能使用呢?一个问题是它本身损坏了,直接更换,故障解决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