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开机小红灯亮 不跑码

楼主(2017-09-20):
机器插出来,裸板问题还是不跑吗,一般有微短, 常见电容 在屏线接口旁边一个小电容,或者是主板左下角有个小电容坏

网友:
亲,这你这说详细点啊!上图、还有开机电流之类的啊

网友:
楼主厉害啊  思路很清晰  几下就解决了楼主厉害啊  思路很清晰  几下就解决了

网友:
上个图片就更加完美!下次遇到这机器这故障就可以秒杀

网友:
上图片啊,有些人看到这段文字都又些懵逼,,,

网友:
楼主  你再这样发贴   就要处罚你了  有刷分嫌疑

网友:
不跑码 电容问题 ?可以详细说说

网友:
配上相关图片,仔细说明一下哈

网友:
这种南桥爱坏的 或者是BIOS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