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不开机

楼主(2017-09-20):
E420 和E520 故障一般都一样  就是电源芯片坏掉
D95280 换掉就行 直接拆开C壳就能换, 这芯片还不便宜, 修过很多台了

网友A:
通病吗?这年头这机子些怎么了

网友:
送钱的故障 ,D95280 。 以前价格老贵的,现在倒是便宜了

网友B:
用风枪不会把壳熔掉?我们都拆开主板的

网友C:
D95280这是个通病芯片  不过楼主  这种问题  不需要单独在严管区发个贴吧

网友:
论坛很早之前就说过这个通病了 最贵的时候这个芯片 5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吗?这年头这机子些怎么了

老机器了 待机通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风枪不会把壳熔掉?我们都拆开主板的

快速去掉是不会的,我干过

H55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快速去掉是不会的,我干过

哈哈哈,, 你到会节约时间的啊,我怕 塑料壳子 变形哦

网友:
这个芯片换好多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 你到会节约时间的啊,我怕 塑料壳子 变形哦

哈哈,还隔着一层电路板没有那么化了

网友:
这算不算是通病,不过倒也是个维修思路,以后再有类似的情况,首先考虑这芯片

网友:
这种问题就是好修,捡钱的活

网友:
现在没有以前贵了 以前6.7十一颗 的时候 才真的是搞死人

网友:
现在这芯片不贵啊

网友:
通病哦,楼主修得多就总结出经验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D95280这是个通病芯片  不过楼主  这种问题  不需要单独在严管区发个贴吧

我也觉得有灌水嫌疑。。。。。。。。。。

网友:
不下百个了        有时候一起坏    才是真通病

网友:
这个基本都是通病来的,短接EC44脚就能开机 ,待机下3v5v都出来的都是他的问题

网友:
D95280这是个通病芯片  ,这个没必要再发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