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战神Z6-SL5D1 四代原厂BIOS 原本不亮 刷了BIOS亮之后进系统滚动条哪里慢的很一...

楼主(2017-09-20):
求助战神Z6-SL5D1 四代原厂BIOS 原本不亮 刷了BIOS亮之后进系统滚动条哪里慢的很一个多小时进不去PE可以进去 没折了 没死 win10的点点一直在滚 很慢

网友:
机器太新了不好搞。。。。。。。。。。

网友:
再刷bios,可以用那种合成的bios,或找一下原厂bios

网友:
这原厂的需要看下内存那的贴纸 找个

网友:
原厂BIOS  论坛没有的话  就去淘宝找吧

网友:
你这个问题需要刷写合成的bios程序论坛或者某宝有

网友:
找淘宝看看原厂bios

网友:
是不是BIOS 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