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 版号 DANL9MB18F0 REV:F换南桥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9-20):
雷神911 版号 DANL9MB18F0 REV:F 刚接到同行机,说不开机,拆开一看南桥(SR2C4)炸了,果断订桥换上,可以开机电流跑0.35但不亮,于是在论坛看到同样问题说刷BIOS可以好,刷完可以亮,但亮机很慢大概30多秒,刷了很多很多有说备份 有说原厂BIOS还是慢,没办法就这样用吧
!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客户拿回去没几天又回来了,说打会游戏会关机,再测试确实存在关机情况,头大了。。。。检查散热都正常,感觉南桥有点烫加了个散热片放了一下午没出现关机,客户回去又出现关机,  救命  啊 啊啊 啊啊 。。。。。。本想吧温控摘了,但找不到,现在没思路  想再换个南桥BISO刷了很多,兄弟又遇到过么,给个意见

加焊桥 突然出现卡四色界面什么情况

网友A:
重新做桥吧。。。。。。。。。。。。。。。。。。。。

网友B:
这个笔记本不好修呀,图纸都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笔记本不好修呀,图纸都难找............

图纸论团有,但这个问题有图纸都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做桥吧。。。。。。。。。。。。。。。。。。。。

给个重新做桥的理由,桥换的是全新的

网友C:
现在新型的机器换南桥后都会出现开机慢,关不了机之类的,基本要刷个改过的BIOS!LZ还是从BIOS开始吧!能亮机了,南桥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新型的机器换南桥后都会出现开机慢,关不了机之类的,基本要刷个改过的BIOS!LZ还是从BIOS开始吧!能亮 ...

原厂BIOS都刷了,还需要怎么改,堵死了

网友:
升级下 官方的 BIOS。。。。。。。。。。。。。

网友:
能进系统就在系统里面升级一下bios   或者换一下me试下

网友:
再换或者重新直球吧,,,,,,

网友:
再把桥加焊哈看看。

网友:
是6代的吗,6代的BIOS如果你自己能合成最好是合成一个可能会好,试下吧

网友:
换完桥  不定时掉电   基本上是BIOS 的问题    找个修改BIOS的   合成一个刷刷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厂BIOS都刷了,还需要怎么改,堵死了

这种桥换过几次 桥本事的 故障率不低

排除了BIOS 继续查桥吧

网友:
现在分又贵  bios一刷十几个都不一定会好 同情楼主

网友:
可以下载官网的找人合成一下试试看,换桥掉电还是BIOS问题

网友:
能良机,说明供电基本ok,主要看看桥为何炸了,还有就是bios用原来的me合成

网友:
估计还是桥的问题,有些桥本身不良

网友:
会一直卡四色球界面,什么情况,不是硬盘问题,重新换新桥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