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a78lm3rl v3.2跑码D4解决

楼主(2017-09-20):
梅捷主板sy-a78lm3-rl v3.2插不插内存诊断卡跑D4,内存插槽与主板IDE接口中间烧断线了,焊上就好了,就是位置不太好焊接

网友A:
那个是哪根线会影响到不过内存,是不是SPD供电线?

网友:
如果是那根线的话我一般是直接从主板后面接到ATX接口的3.3V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哪根线会影响到不过内存,是不是SPD供电线?

应该就是SPD断线了

网友:
内存的SPD断线了   61的板  经常出这种问题

网友:
SPD供电断了吧。

网友:
内存插槽跟ide接口有什么关系 小白看不懂 麻烦解释解释

网友:
我一般飞到3.3   中间加一个0欧姆电阻

网友:
你拍的不清楚我眼神不好看不见。

网友(2018-01-10):
我也遇到了,,,,,,,D4,,,

网友:
这根线3.3v在哪连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