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23 2.3维修+p5g41t-mlx3通病维修

楼主(2017-09-20):
啊啊啊啊。金币分数完全不够用。

  发帖凑字数啦。

主角。

ms-7623 2.3主板,amd的板我都不想修。。。。有些修好了各种死机啥的头疼。

  ddrvcc -vdda - cpu vcore -

前2部都有了。无cpu电压。

供电icen无电压,找到图纸点位。去掉这个就好

主角2

  p5g41mt-mlx3 15秒关机。 usb#oc这个信号出问题了。低于3v系统就会提示system xxxxx 15 m   dowm  。  usb过流检测问题

网友:
LZ思路清晰,一击即中,老司机,加分鼓励

网友:
华硕的15秒关机也算是个经典问题了,这块昨天还修过

网友:
台式机 主板维修 是不想修呀 都不怎么赚钱的

网友:
还是有图纸好弄,好多主板没有图纸难搞

网友:
15秒关机的   基本属于秒杀的故障啦

网友:
楼主厉害,两块板都是秒杀,拆了q17真是学习了

网友(点评):
复合型mos在风扇底下,容易问题的,所以直接拆了q17

网友A:
第一个vcore是低电平开启吗 。。。。。

网友:
柯老师的帖子说的很详细,不错,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vcore是低电平开启吗 。。。。。

高电平开启。前边的这个是en只是个转换管子。最终还是高电平开启

网友:
日常加分贴。

网友B:
15秒关机,别的主板怎么就没见过这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秒关机,别的主板怎么就没见过这问题呢

V星华硕都会的,这个信号会导致usb不能使用的有些。在华擎的板子上就会导致usb不能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