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5L开机不显 刷了BIOS 还是不行

楼主(2017-09-20):
华硕K555L开机不显 刷了BIOS 还是不行  显卡不工作 电流0.3 求大神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看有没有跑码吧

网友:
会不会的IO芯片有问题,可以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集成度这么高,看看有没读内存,这种机器亮机电流很低的

网友:
有没平台复位?有复位就测下跑码没

网友:
0,3 A你的 过了内存条没有哦。。。 集成的 内存条 屏蔽掉 看那

网友:
先看看PLT_RST出来了没有吧  还有二级电压都够了吗

网友:
加汗CPU  看看 我手上有一台  加汗好了   我的现在有时候不开机

网友:
再刷呀
这个分好多型号
不行的话,云家买一个

网友:
之前我机器也是0.3 开机无显示  加汗了可以显示  今天开一天  第2天就开不起来 把电池放一下店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子用电本来就很低的,可以考虑多换几个程序试看!

网友:
供电都正常了吗,查一查啊,这电流还很低

网友:
一台跟你一样的   CPU工作的时候有0.8多

网友:
      内存没过吧    看内存的波形有吗

网友:
这个机跑码多少

网友:
0.3应该没有过内存。我有一台X550MD也是0.3.示波器抓不到读内存的波。BIOS刷了好几个。无果。点位图查了所有的信号供电都正常。就等换CPU了  桥CPU集成的

网友:
有电压没出吧,,,,,,查转换电压

网友:
是板载内存的问题·       上网看看屏蔽它加个内存就好了

网友:
0.3   电压出全了吗   CPU供电的PG  正常了吗   复位正常了吗

网友:
刷BIOS                                      很多 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