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2000大短路

楼主(2017-09-20):
昨天接到一惠普V2000,,客户说充电口突然冒烟了,拆机,发现

网友:
图还没发完点错直接发表了,,,,最后是直接把烧毁的场管去掉,,打对地阻止不再短路,补上其他板子才下来的通电开机。。。。

网友:
短路都好修感觉哈但还是是要有图纸

网友:
这个机器修好也老慢了啊 客户还修啊

网友:
短路都好修,   就喜欢打短的,

网友A:
老油条 主板。。。 看到就怕。速度 如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油条 主板。。。 看到就怕。速度 如何啊

秒杀,电脑看股票看电影没问题,一点不卡

网友:
短路的最好修了,这样的机器现在很少了

网友:
居然后继没烧,要你捡到便宜了                    666

网友:
这机器真的是有够老的了,幸亏没烧到其他地方,不然连修的价值都没了

网友:
是啊烧的蛮严重的吗先清理下就试试供电等等;;;;;;;;;;;;;;;;;’

网友:
大短一般都能秒杀。。。。。最喜欢干的就是大短  这就是捡钱的机器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客户都要还修,我有四五年都没有修到这种机器了。

网友:
我感觉短路 都挺好修的  不过就怕击穿